联想显示器T2014sA怪病

楼主(2018-03-24):
有人碰到这个情况吗,联想显示器T2014sA有时正常,有时花屏,有时黑屏,有时几天都正常,有时一天出现几次,一会自动就又显示正常了,电源板,信号板看着都正常,过保了,晕的,几天了找不到问题,有哪位高手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
遇到一块联想的花屏的,试几天有可能不花,但是有时才一进系统就花,是屏的情况,就这样用吧。

网友:
联想的新款LED液晶显示器,屏坏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电源板、驱动板可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