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DELL暗屏

楼主(2018-03-24):
dell 机器对20v BLON_OUT 电压 3.3v电压 发现都正常,估计是屏的问题,后来换屏后正常。
暗屏

网友:
这发的什么鬼。。。。。。。。。。。。。。

网友:
换屏好的吗?

网友:
屏上少供电,可以查一下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哈

网友:
屏幕暗的都可以修的,。。。。。。。说不准不用换

网友:
换屏就解决了问题,应该是原机屏的电路上的LED升压芯片问题

网友:
我严重怀疑这是水贴

网友:
楼主是说 后来换屏就好了 也就是想表达换一块屏就好了

网友:
屏留下来修一下 修好了当新的给他换上又能赚一笔

网友:
其实技术屏坏了吧,,看楼主发电路图我还以为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不过换下来的屏应该能修好,,修好后当旧的卖不是很好么

网友:
楼主是想说你查了这个信号正常后,然后从这里判断是屏的问题,直接换屏搞好的,看似简单,但是还是有功底的。不过像这样的屏应该是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老板你是来刷分的吧 帖子就这么简单 真的 不怕投诉

网友:
还以这是修好的呢,原来是直接换屏呀,遇到这些问题不是都先换屏测试的吗

网友A:
换屏就好了 然后呢
长城显示器宁波
好了 还要然后? 哈哈哈哈哈哈
详情

网友:
言简意赅,不错,好贴。这种肯定要先换屏确认一下了

网友:
这个 发的什么意思? 没搞懂啊。。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好直接,换屏不好,接着修,好了,就可以交差了,,,,,,,,

网友:
这个贴,看得我。。。。。。。。。。。。。。。。。。。。。。。。。。。。。。。。。。。。。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方法就是替换屏幕试试

网友:
这是要干什么 换屏好了 就结束了

网友:
兄弟。换屏。你这发的是啥意思。让我想起拿来机器不触发我拆开量各大待机电压正常后来把COMS放放电就好了。装机,此机修复完成。

网友:
这换屏好了 也可以做维修贴发?

网友:
这发的什么鬼。才准许飞,。,。,。,。,。,。,

网友:
屏暗也可以修的一般问题不大只要不是LED灯珠问题

网友:
楼主高人!发帖简单明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修的啊,屏上差一个电压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换 修着头疼

网友:
换了屏,就修好了,真羡慕,不少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就好了 然后呢
好了 还要然后?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时代 谁在愿意你修3天 修好 说你技术多好 效益才是王道

网友:
不错换下来的下次修好再卖

网友(2018-04-23):
看到2楼的评论我不自觉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