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超级怪问题!!!

楼主(2018-03-24):
机型:dell M5110 版号:10246-2 独显4显存 2合一桥   AMD  cpu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显示,5秒-5分钟随机掉电。掉电后电流0.4,风扇依旧再转
已检测部分:换过CPU和内存测试,裸板测试,桥不发烫,各电压正常,各电感阻值正常
唯一感觉不正常的地方,待机5V电感刚通完电阻值会降到12,慢慢恢复到500以上
5V电感烧鸡正常电流0.11
示波器测试5V滤波正常
无奈瞎修,换了5V上下管,待机芯片RT8239C,滤波电容改成2个330贴片
但是还是一样掉电
求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可以写个程序试一下啊,以前宏基遇到过。

网友:
换了待机芯片,待机5V的阻值通电后正常了,但是还是掉电,多番试验,发现是cpu供电的上管pu4702有问题,换了cpu供电芯片和一个上管

网友:
肯定有朋友要问怎么发现一个上管有问题,因为换了CPU供电芯片后通电短路了烧了CPU,还好是垃圾U,短路后换了短路的上管和CPU

网友:
是亮机后掉电还是 不显示掉电? 这里要说清楚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5v 那个是正常的,刚通完电 电容还有电, 所以会那样, 多测就知道了。 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A:
换了CPU供电芯片后短路了,那不是自己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CPU供电芯片后短路了,那不是自己造成的吗?

不是噢    换了CPU芯片后  短路了  但是我只换了一个上管  没有在动17811g
由此得出    是风枪加热时吹坏的   正好在背面
为什么被吹坏了  肯定是性能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