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进水换灯控仍然能开机不亮屏

楼主(2018-03-24):
遇到一台y51机器,进水,开机震动,用电筒可以看见显示4G画面,以为灯控坏,可是换了D9灯控仍然不亮屏,测没有高压,但是测开机时有控制电压1.8V,和另一个应该是控制亮度的电压有0.5到1V,换了两个D9灯控都不行。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跟另一个废板的升压部分飞线,开机终于有35V高压了,但是屏仍然不亮,迷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