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dell华硕,用板tws掉电维修

楼主(2018-03-24):
2块tws,待机都正常,一块上电瞬间2a马上掉,有时候还能显示,另一块都能显示,不定时掉电。
最后把CPU供电管子全换了,电感加焊,修复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嗯 这个可以参考下

网友:
掉电应该跟 电容关系大些吧!!!!!

网友:
山寨的,图纸都不好找,,,,,,,,,,,,

网友:
这么快就搞定!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是MOS管损坏,是示波器测量,还是直接代换试试

网友:
山寨的基本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