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NM-A142 REV 1.0 时显时不显求助

楼主(2018-03-24):
联想Y500 NM-A142 REV1.0
三代I7  N14P-GT-A2 独显  开十次会有两次左右不显示频率   不显示诊断卡路4d   电流1.12A  用示波器打 内存总线 和 BIOS芯片都有波形

重开显示进系统测试是所有功能正常的 包括测试显卡

主板是一修 ,自己烤过主板  重植过靠近屏线接口的UV5 UV5两颗显存   中间有试过拆下其中一颗显存  诊断卡有时候也路4d 有时候又能跑过4d 到15卡住 这个应该是不过显卡  BIOS 内存 CPU都排除了

主板各大供电都有量过 ,没思路了求各位大神提点迷津

网友:
NM-A142 图纸和 LA-8692 的图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还是显存问题     我有次更加操蛋  吧两个显存搞了  还是不行  我自后就一个一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显存问题     我有次更加操蛋  吧两个显存搞了  还是不行  我自后就一个一个值

兄台,你修的那板是Y500  NM-A142吗
   还是Y400,因为Y400修过不少是靠近屏线接口的显存 问题

网友B:
屏线接口两正反面的四个显存加焊一下,我也遇到一台和这板一样的,是Y480,有时候开机就是来显示,在开就显示,有时候不进系统,有时候进系统用一会就会死机了,加焊搞定,但是显存一定要推动才可以,

网友C:
小白有点看不懂,但感觉应该好是显存问题,看电流已经过了内存,问题应该是出在了显卡显存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有点看不懂,但感觉应该好是显存问题,看电流已经过了内存,问题应该是出在了显卡显存这一块。

没办法啊,这个显卡贵     暂时没打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接口两正反面的四个显存加焊一下,我也遇到一台和这板一样的,是Y480,有时候开机就是来显示,在开就显 ...

现在把UV4 UV3也拆下来了 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一下EC,并且这个是程序的,要特别注意呀

EC这里就有点想不通了     没试呢

网友:
四颗显存都做过了 还是一样  偶尔跑D4

网友E:
难道你没有试一下CPU吗··

网友:
这个显存要换 重值不好用换显存试试 应该能好

网友:
重值不好用换显存试试不好干!!!!!!!!!!!!!

网友F:
搞什么显存啊,直接一个显卡换了说话

网友:
前几天搞了一个戴尔机子,有时显示正常,有时不亮,有时花屏,花屏就是满屏花,就像显存坏了的花一样,重做显卡一样,最后发一个全新显卡加运费110元,到货装上就好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重做显存试试、、、、、、、、、、、、、、、、、、、

网友:
问题应该是出在了显卡显存这一块。

网友G:
不愿换显卡怎么修,要我就直接换新显卡,显存都被干完了,就剩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什么显存啊,直接一个显卡换了说话

兄台  这显卡可不便宜啊   要是那些几十块的显卡早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没有试一下CPU吗··

   换过CPU了         情况一样的

网友:
很感谢各位兄台的回复 , 原问题是偶尔卡4D 大部分时候是能显示,显示进系统测试3D也能正常跑完,拆掉显存卡15 偶尔卡4D    所以现在怀疑不是显卡部分, 现在拆了显存还会卡4D ,因为不是显存了吧! 不知道有人用这机器跑过诊断卡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愿换显卡怎么修,要我就直接换新显卡,显存都被干完了,就剩显卡了

显卡芯片都两百大几了,还怕买到翻新,维修不知道能报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