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10L不认硬盘

楼主(2018-03-24):
  接商家一台华硕VM510L开机正常亮机,用U盘可以进PE桌面,但不认硬盘,光驱位的固态硬盘也认不到,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认硬盘的,问题是出在了硬盘的供电上,不知你这个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或许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硬盘位置和光驱位同时识别不到,你排除硬盘没有哦。  硬盘排除了看看 供电吧。

网友:
查接口条件吧  还有桥的SATA模块供电   啊然后考虑桥了

网友:
检查硬盘供电,数据,没问题的话环桥

网友:
查接口供电是不是正常及 南桥是不是正常

网友:
有不有接口小板呀    会不会小板有问题

网友:
查条件吧。。。。。。。。。。吗,,,,,,,,,,,,,,,,,,,,,,

网友:
看STAT接口是不是好的,不行在查南桥

网友:
建议先换个硬盘试一试,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SATA接口电压,耦合电容,桥里面的SATA模块时钟,还有SATA模块的偏置电阻RBIAS,如果都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S试试,不行就换桥 了

网友:
描述的不够清楚啊。。。。。。。。。。。。。。。。。。。。

网友:
这个要一步步查条件的,,,,,,,,,,,,,,,,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然后就是查硬盘供电了,都正常查硬盘数据线了,还正常就是桥坏了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 厉害 学习了
楼主太有耐心了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光驱认不认?换一个硬盘认不认?对比测试呗

网友:
建议先刷下BIOS试下。光驱位也认不到硬盘就不是硬盘接口线路问题了。建议先刷下BIOS程序。

网友(2018-11-05):
没什么积分了 哎

网友:
排除硬盘 查数据 还是不行 就是桥坏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 非常大,,,,,供电正常的话 就要考虑桥了

网友:
查接口供电和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