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充电时会掉,适配器接头拆解维修

楼主(2018-03-24):
    客户送修苹果A1278笔记本,反应充电不正常,检查发现充电时大概20秒左右充电头指示灯会由红变绿并且充电图标变成电池没充电图标,随后会继续充电。并且客户反应其他电脑店说可能是电池问题,所以他自己买了一个电池装上去一样的问题。
    接下来测试适配器接头电压,会跳变,感觉接触不良,旋下接头的塑胶圆套,发现里面的接线的确接触不好,用锯条锯断接头的一半,重新进行焊接,焊好后测试发现电压还会跳变,直接把直流电源接入,调压16.5v,测试充电正常,,白搞了半天,原来是适配器的电压不稳导致的充电会掉电。不过给大家看苹果适配器接口也好,用普通电源接苹果的头也是可以给苹果充电的

网友A:
o .头子里面 还有 一个不少电路 芯片啊

网友:
苹果机坏电源是出了名,这电源头是不是你拆了客户的原装电源

网友:
嗯 这种线 tb有卖的 一头是苹果接头 另外一头就是 正负级

网友:
老板好厉害啊 收藏一下 我明天去该一个试试

网友B:
那岂不是没得赚了,换适配器赚个毛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 .头子里面 还有 一个不少电路 芯片啊

      你的语文是按摩技师教的。。。

网友C:
换个适配器  多快

网友D:
呵呵,说了半天楼主是不是白干活了?客户的适配器允许你把接头搞破重新焊一下?就算客户同意,让你焊好了收多少钱合适?

网友:
苹果就是麻烦。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客户都是自己上淘宝买配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岂不是没得赚了,换适配器赚个毛钱啊

检测费60块,客户自己去买适配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适配器  多快

检查费60块,客户自己去买适配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说了半天楼主是不是白干活了?客户的适配器允许你把接头搞破重新焊一下?就算客户同意,让你焊好了收 ...

收了检查费啊,适配器坏了也不好收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了检查费啊,适配器坏了也不好收钱啊

我们这边一毛钱都搞不到!不过也很容易,我们有适配器直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老款的充电器       楼主能赚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