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里面有两个系统,无法删掉其中一个,求助

楼主(2018-03-24):
一台电脑,每次启动会提示有两个win7系统,问我进入哪个win7系统,我用了网上的运行-MSCONFIG-系统配置-引导的方法,发现其实我的电脑里只有一个系统WIN7,但每次开机都提示我有两个WIN7。现在删除掉其中一个,加快开机速度。

自己分析,由于我用过PCSKY的WIN7激活补丁,激活补丁显示我在C盘和D盘分别有一个WIN7,有可能是之前装系统留下的,但我在C/D两个盘中并没有找到Old Windows文件夹,怀疑此次问题由这个激活补丁导致,望各位指点。

补充内容 (2018-4-4 11:59):

已经找到原因,是PCSKY激活补丁的问题,卸载了就好了,现在要找一个能代替的激活补丁。

补充内容 (2018-4-4 12:02):
已经找到,打了新的激活补丁就不会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网友:
你怀疑D盘  就直接把D盘行格式化就行了啊

网友A:
改下等待时间好了

网友:
找工具搞,若想省事并测底解决直接重做。

网友:
看看设置了几个管理员权限,是否有特俗设置。

网友:
格式化你不要的那个系统分区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两个系统引导菜单,删除一个

网友:
直接格式化硬盘吧  重新装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下等待时间好了

感谢回复,我试了你的方法,但完全没有效果,进系统之前依然提示,我甚至怀疑并不是有两个系统的问题,而是两个权限。

网友:
已经找到原因,是PCSKY激活补丁的问题,卸载了就好了,现在要找一个能代替的激活补丁。

网友:
格式化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