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成这样你如果是你们还修吗

楼主(2018-03-24):
一台清华同方机械革命X6 烧成黑炭,还能修不

网友:
只要钱到位了还是可以考虑下!板子应该没有烧漏!

网友:
通病这款机器,大部分还携带板层漏电

网友A:
找芯片datasheet 看看那几个脚位都是干啥的   补线 找对应电压给上去  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

网友:
呵呵~~~这个够呛

网友:
换主板是不是好些  于己于人都可以

网友:
充电芯片,公共点问题可以考虑修,还得注意显卡供电是否击穿。

网友:
小意思   洒洒水了~

网友:
这个 不行了 板层都烧坏了,补都没法补

网友:
多收点钱,给自己点心灵补贴,小心点刮开,对照图纸把芯片脚位接好还是可以的,这应该是保护隔离芯片

网友:
脚位置都烧坏了 是我就丢了 直接叫换个主板 赚钱坏的客户也不要了的 又可以当报废板测试一举两得

网友B:
机械革命电脑  这边电路很容易烧,兄弟,能拍张电源接口背面后面两个B加管子高清图片吗

网友:
就是这样烧的,呵呵,看个人吧

网友:
楼主拍的这才是高清图,这应该是充电芯片?拆芯片,刻骨疗伤法,再补线不行就是料板了。

网友:
显性维修是比较简单的,就算线路烧断了也能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革命电脑  这边电路很容易烧,兄弟,能拍张电源接口背面后面两个B加管子高清图片吗

网友:
不修 直接换主板 这个当料板 美滋滋

网友:
你别看它烧得这么厉害,其实它就是烧一两个脚的焊盘,把芯片拆掉,把焊盘处理一下,把外围电路修好,换个全新的芯片,开机点亮收钱

网友:
只要价格能满意,修机不是问题,,,,,,,

网友:
修不修的话最主要还是看看价格啊

网友:
如果能出到300,就可以加加班了。。。

网友:
搞得了的

网友:
看来高手很多啊 很多人回复都是价格好都可以搞 哈哈

网友:
报价高,就有动力慢慢修。。。。。。。。。。。。

网友:
价格到位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修的吧

网友:
都烧成 包黑炭了。。 老火哦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修不了了。烧的太厉害了。里面的板子层都烧了就没办法了。补线都没法补的。

网友:
拆芯片下来看看焊盘·不过一般都不要修了·除非还闲·

网友:
后面还有没有伤的哟

网友:
如果没事做 可以考验一下自己的技术慢慢修呗

网友:
这种一般一修的,烧糊这边都是连一起的脚。

网友:
看一下烧糊的脚位是不是供电的脚,如果是信号脚就没有必在搞了吧

网友:
能啊,技术好就慢慢修,修不好就换呗

网友:
不要小心把那个oz芯片拆下来看看是烧的怎么样了,看脚位飞线好做不,如果有图纸是可以修的,也飞不了几根线,可以试试,如果下面板层烧短路了就放弃吧

网友:
只要是表皮烧焦就可以修 没烧太深 还有得救

网友:
现在遇到这种如果能换板,而且换板也赚钱的话就直接换,如果没有板换,而客户给的钱又到位那就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修个毛线啊 我上好几片了 麻蛋 洗好了可能性一半一半 没必要 浪费时间

网友:
价格合理可以尝试修,清洗干净线路应该还看的清,掉焊盘的地方要飞线麻烦点,不过飞线到ic有显微镜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
只要钱到位了还是可以考虑下! 毕竟都是挣钱

网友:
来自: 中国
我上次修的比这个烧的严重,只要报价可以就修修看

网友:
能修的高手很多,当然价格也要过得去。

网友:
换做我估计就不修了 要飞好几根线 而且还得做好漏电准备工作, 还不如换板子了

网友:
主要还是看钱,钱到位了,修修还是可以 的。

网友:
可以修修看 实在太麻烦 就算了

网友:
修呀,干嘛不修?换板都是死贵死贵的,死马活马医嘛

网友:
烧成这样,别看他烧成这样,其实就是两个脚.

网友:
当作料板没什么用,只有修出来才有用 500块维修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修吧,板子都连了,板子里面应该连一起了

网友:
修呀,怎么不修呢?该飞线的飞线,补料的补料,就算板层问题,也要试着去搞好他,这样才有挑战力嘛

网友:
修呀 给我发来我飞线

网友:
有修好的希望 报价 你觉得合适 客户接受就修 修不修不是我们决定是客户决定的

网友:
这个 我看 还是直接换板子比较好吧

网友:
这种看起来严重 但是芯片是集成充电管的 烧毁的焊盘是相通的

网友:
有时间出的起价钱,就修修。。如果不出不起钱那就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网友:
这情况我一般不搞了。

网友:
有的机器如果运气好 烧了 也还是有可能修好的 要恭喜钱到位咯

网友:
有图纸的话!可以报个 换主板的钱!修一下!!!

网友:
不好整,直接换板子。。。。。。。。。。。。。。。

网友:
感觉还可以,芯片内部集成MOS管,看看铜箔下面有没有烧焦,感觉还有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芯片datasheet 看看那几个脚位都是干啥的   补线 找对应电压给上去  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

看焊盘就可以,是一起的,内部集成MOS管的渣渣

网友:
这款机器好多都是由于显卡供电的复合管短路烧的,修过两台。

网友:
这种在我这里属于报废,现在用的这种供电芯片设计的真是恶心,

网友:
先把芯片拆掉,看一下焊盘,把焊盘处理一下,烧几个脚了,简单就维修,严重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