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423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8-03-25):
三星R423  开机无显示
开机无显示,拆去电池电流去到1。56A,内存没动过撕掉原黄色的纸,拿擦胶擦一下还是一个样。BGA 南桥显卡还是一个样以为真的北桥坏了,但在论坛中看到有人提示拆去内存试一下,看电流变化,拆内存电流在1.45A,装上内存还是1.56A,哦。原来内存不行,再拿擦胶擦一下,电流去到1.75A有显示了,幸好没有再走弯路了。装好电池,开机到3.45A电流好了。

网友:
维修就可要从窗易入手。一上来问拆机,焊桥,焊显卡是最错误的

网友:
恭喜楼主 捡到一条鱼 运气不错哦

网友:
这个机器的内存插槽是不太好的,要插好多次才能用

网友:
捡了一条鱼啊。内存问题。呵可。

网友:
还好没有杀南桥吧

网友:
修机子就是要先简单再往复杂的走,不然搞复杂了很麻烦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很少见到内存坏的了··

网友:
这篇文章解释的有深度 ........................................................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机器啊

网友:
捡漏哦。老兄

网友:
可以可以有运气

网友:
现在维修不要轻易动桥,先慢慢查!

网友(2018-05-11):
楼主更换的电容焊接很漂亮。...........................

网友:
不要先拿去做BGA,风枪先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