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 怎么刷9012 的程序

楼主(2018-03-25):
       求大侠  大神们 能  说下 怎么   用RT809F 的刷9012 程序吗      我这个哪里错了  指正下  谢谢   让大神 今年 发大财      泡小三

网友:
我看过 一些帖子说 过  好像是飞线就可以了,要不你就买减板的

网友:
只要焊好就能刷了啊,如果没记错的话这种自动识别不到  要手动选 型号!

网友A:
你这个 编程器是别的时候提示什么错误 ?’

网友B:
建议别摘下来刷,飞线刷很简单,我给你发个我做的飞线小板,十分好用,我的编程器和你的一样的,刷一个几分钟,我再把飞线脚位图一并发给你

网友:
看你放的位置,好像不对,重新放一下,要下面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编程器是别的时候提示什么错误 ?’

   大神  你好我的编程器 是 提示认不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别摘下来刷,飞线刷很简单,我给你发个我做的飞线小板,十分好用,我的编程器和你的一样的,刷一个几分 ...

  大神你好  我QQ 是18541991   您可以给我 发一个    图片给我吗  或者你给我个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