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没触摸

楼主(2018-03-25):
        接到一台苹果5S,无触摸,开始打连接座的值,没问题,测量触摸供电,无5.1,更换触摸供电管后电压OK,结果仍无触摸,拆掉白触摸,测量数据,复位时钟等7个脚位,没问题,想着是IC问题,就更换了白触摸,现象依旧,连续更换3个白触摸,还是没触摸,查电路,有个同步数据供电管,也更换了,仍没触摸,最后实在没办法,连黑触摸也换了,照旧,现在懵逼了,求教各位大神,这*脏话*到底是哪坏了,难道是CPU?

网友:
拆下触摸芯片,打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