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新款笔记本BIOS原机备份的BIOS可以用在别的同型号的笔记本吗

楼主(2018-03-25):
自从有了论坛,本人修电脑下BIOS就方便了很多,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从论坛下载的BIOS很多 在自己维修的电脑用不了,本人就很郁闷,曾遇到过两台样的ASUS怎么,一台BIOS有问题,一台好的,互换BIOS好的不亮机,有问题的正常,说明BIOS问题,但是把好的BIOS备份,在写到坏的BIOS里面,坏的那台还是不行,从论坛下来的好多BIOS不能用,但是从某宝买的合成的可以用,各位同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一直都没有搞清楚,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不可以的 除非原厂纯洁BIOS 不然me不一样

网友:
下载的bios  主文件一般不会有大问题   但是me文件就不同了  所以导致稀奇古怪的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好多合成的要改me

网友:
前天修到一个MSI的四代CPU的机子,板号MS-16J21。换了桥开机慢。自己改了ME。亮机速度正常了。但悲剧的是无线网卡和有线网卡都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