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一体机,集显加电不亮小问题

楼主(2018-03-25):
集显,板号CIH61S1 VER1.0 ,加电0.9A跳到0.7A不动。
1.先刷BIOS,迅维下载的一套。刷上去没变化。
2.查主板上供电。所有电压,只有核显供电没有。
3.加焊桥,OK
可能这机器就是桥容易虚焊。

网友:
H61 的 PCH 也容易虚汗???????? 少见啊 一般都是坏的多

网友:
下次修到这机器就有经验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这个机子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这个机子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