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565 io程序或者e565坏主板(只要io不短路就行, ...
求联想e565 io程序或者e565坏主板(只要io不短路就行,针脚完整)

楼主(2018-03-25):
求联想e565 io程序或者e565坏主板(只要io不短路就行,针脚完整)。版号be565 nm-a631 rev:1.0
主板
联想

网友:
宝上面不是有的吗

网友:
这个淘宝上没有货,没有同版号的

网友:
BIOS被锁定,时间、模式这些改不了,进不了系统.基本确定是EC的问题了。买了个EC换能改BIOS进系统了。不过检测电池是假货,用不了电池。╮(╯▽╰)╭。换回原来的EC就能用。可能卖家的EC程序是有问题的。
也求EC程序啊啊啊啊啊。烦

网友:
谁有这EC程序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