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X40AB 的笔记本装XP老是蓝屏 win7不存在

楼主(2018-03-25):
华硕X40AB 的笔记本装XP老是蓝屏 win7不存在??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IDE模式   内存    硬盘 北桥 显卡

网友:
在BIOS里调成IDE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在BIOS里调成IDE模式

网友:
硬盘模式要改成IDE的。不然肯定是要蓝屏的

网友:
驱动问题 这个机器显卡喜欢怀

网友:
硬盘坏了或者内存出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蓝屏的可能原因太多了,最有可能得是内存虚焊

网友:
SATA 模式有改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