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 朋友们给个建议

楼主(2018-03-25):
现在用的是一台笑时 用了有6年左右了 总感觉温度不准了 老是把芯片做坏 想换一台 但又不知道用哪种好 你们都是用什么样的 哪个好用,我有看到那种红外线的,价格也不高 你们谁有用过吗? 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都差不多,如果是两温区的就换三温区,其他就自己摸索了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迅维360的就好用的很,你可以问下客服看看还有新的型号没,适用是最好的。

网友B:
我只想说现在还用的上BGA吗! 一封箱, 一万用表,一烙铁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现在还用的上BGA吗! 一封箱, 一万用表,一烙铁足矣!

天天都在用 公司两台机不够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迅维360的就好用的很,你可以问下客服看看还有新的型号没,适用是最好的。

迅维360 好的 那我先去了解一下  谢了

网友:
不都说360不错吗  还有两个版本的

网友C:
听说三温区的好用!具体要自己去试一下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三温区的好用!具体要自己去试一下才知道的

买了一个带红外的  现正在用着 感觉还不错

网友D:
有个360T转让,要的联系电话13775207415或加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360T转让,要的联系电话13775207415或加微信

家过了
买 了一个全新新款红外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