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H67Y MB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8-03-25):
主板型号JIH67Y MB全身照
这个主板第一次见到也是第一次修,也是修好后才想到发帖的,没拍测供电的过程,这个板子上家修过了,只刷了BIOS
现象 上电自动开机不断电
测量内存供电正常1.6V
接着测桥供电0.2V不正常 控制IC是APW7120和内存供电芯片对换 内存还是1.6V桥供电还是没有 不是芯片问题那是线路有问题 测5脚供电无供电 跑线发现
这个主板还有一个5脚的供电线路没用 直接在没用到的供电线路接一个零欧,5脚12V到位  输出桥供电
主板还是不亮但现象改变了
变为自动上电后两秒掉电接着循环
测VTT供电
正常
测pll1.8V 正常
测VCCSA供电 0V不正常 这个供电的供电方式不是358运放或比较器来运转的,加上没有图纸,跑线也跑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干脆接VTT算了 简单粗暴!

VCCSA有电压输出了,但是还是不亮,测CPU供电没有。。。经多次测量发现 不上CPU有电压
也说明有可能供电本身上电保护而导致没有又或者
CPU VID读取有问题 这个问题我首先会想到刷BIOS
因为技嘉的H61最近修的比较多,这个主板也是6系列的,所以  刷吧  从论坛下了一个BIOS解压出来发现这个BIOS竟然是8M的 而主板上的BIOS却是25Q32的,不管了 用25Q64的BIOS刷上,刷完亮机了
测试稳定

网友A:
没图纸都能修好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都能修好   加分

纯属运气好,,还好是供电问题,其他问题的话不知道怎么着手

网友:
的确简单粗暴  学习了11111111111111

网友:
楼主没图纸强行改几处电路修好了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