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E450自动关机后不触发的解决一例

楼主(2018-03-25):
今天接了一台E450的机器,开机用一会自动关机,要拔掉COMS电池,电池和电源,然后才能正常开机,不然不触发。在网上找了很多都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法,今天被我找到了,关机后首先测量3 5V是否都正常,我试了好多次有1-2次出现3V电压只有0.6V此时开关信号正常,不是那个3H=坏,我换过还是一样,最终的问题是 这2个电阻有一个有问题,因为我2个都一起换的

网友:
什么电阻呀!!!!!!!!!!!!!!!!!!!!!!

网友: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小漆 -2 恶意灌水刷分
王克林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是分压除了问题吗

网友:
取下来电阻阻值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网友:
阻值大小没有测量,估计也测量不出来,一般电阻加焊一下都会正常,除那些腐蚀烧坏的

网友:
这款E450的问题还真多,自动关机的都有好几处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桥的问题吗   这俩个电阻导致的还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