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2A25T 不加电

楼主(2018-03-25):
索尼SVF152A25T 板号DA0HK9MB6D0
故障:不加电 开关脚没有电压

查电路查出+3V是由+3V_WAKE 转换来的 PQ19 4脚为高电平时,场管导通 产生+3V电压
  实测PQ19 4脚 MAIND为低电平

网友:
开关是9脚, S5-ON查。。。 3v 5v 有没有出来?打值短路?    线性3v 5v重点看看

网友:
RUN_ON都是触发开关以后才出来的信号开启二级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