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CH341A编程器刷BIOS的方法

楼主(2018-03-25):
国为看到导维网上没有,就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1.先安装驱动
打开-编程器驱动手动安装文件夹

2.打开

3.点击安装

4.提示驱动安装成功

*TTL驱动安装也一样
5.打开软件文件夹

6.打开CH341A.exe程序 插上编程器

        7.软件右下角显示已连接说明驱动安装成功

        8.放置芯片,放置芯片位置与方向可按照软件上示意图与编程器上标注, 我们测试25T80直插芯片

        9.按软件检测按钮 检测不到或者型号不一致  就手动选择你的型号       显示检测到芯片25T80 会显示芯片详细信息
        10.芯片检测OK 以后 要读取芯片的话按 读取
        11.稍等片刻软件下角提示

        12.点击保存 按钮 保存好读取的文件到你的制定的位置

        13.编程方法
        14.点击检测按键检测到芯片型号以后按 载入你的文件
        15.如果没有显示你的文件请文件类型选择所有文件
        16.载入文件以后 直接按自动按钮

        17稍等片刻软件提示

        就是编程完成!

        附:TTL模式只提供驱动,不提供相关软件与技术指导,请见谅!
        常见问题处理:
        1:部分客户说的不能写问题,
           这类首先要检查有没有检测到芯片,如果点击检测按键没有检测到芯片是不能读写的,强制进行操作也是会出错的,如下图:
        当检测信息内容的最后四行都是显示$FF, 说明芯片引脚未正常与测试座完好接触, 请检查是否放反芯片或虚焊等.是绝对不能读写的。

        附:
        当类似这样下面4行非FF,说明已经检测到芯片,只是无法识别型号,手动选择芯片型号就可以。
        2:部分客户提到超时问题
          如果正确识别到芯片的情况,自动操作时出现超时 错误等,可以尝试手动操作,如:擦除—查空—编程—效验,一步步操作解决

 前几天,修电脑主析就捣鼓刷BIOS,结果刷完黑屏开不了机,立刻意识到完了,BIOS刷错了。就从网上查资料,各种方法试了个遍,什么用处都没有。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编码器,知道了怎么用。下面看看具体用法:
先买了一个便宜点的编码器:

把刷错的BIOS芯片先拆下来:

把芯片放到编码器上:

再找一台电脑,我的笔记本派上用场了,下载编码器的驱动程序和编码器软件:

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即可把编码器插到电脑上(红灯亮),打开编码器软件右下角显示已连接:

点击编码器软件上的检测,就会出现BIOS的型号,容量和其他的信息:

然后点打开找到我们之前备份的BIOS文件(没有备份可以从主板官网上找到下载):

打开文件后直接点击自动,,它会自动查空,编程,效验。之后左下角会有进度条:

完成后会出现对话框提示已经完成,点击确定后就可以把编程器拔出了。

最后把BIOS芯片插回主板上去,当然,方向是不能错的,方向错的话,也是开不了机的。

装好后开机一下子点亮,总算是修复了~~~

哈哈,妈妈再也不用担心BIOS刷坏了。

最后提示大家刷BIOS有风险,没做准备千万不要乱刷。

网友:
客气了 刷bios 有三种方式 1,编程器2,u盘3,系统 别用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