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楼主(2018-03-25):
版号820-00165-A插电0.135是不是有短路这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灯亮了没有?这个点位软件是那个B开头的!测试一下看公共点段路了吧

网友:
点位图软件论坛有

网友:
这个点位软件是那个B开头的!论坛有

网友:
你直接搜索 苹果的点位查看 论坛就有的

网友:
是这个 你

T_link01(new).zip

网友:
                           CPU供电没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