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插上键盘不加电

楼主(2018-03-25):
最近本人遇到两天笔记本插上键盘不加电,还有一台插上键盘进系统黑屏。好奇怪。查电路图。发现键盘跟这些有没有什么关系。EC型号是KB9012QF。好奇怪啊

网友:
都换过键盘测试过?
有些键盘本身问题会导致这个现象的

网友:
我遇到过键盘本身有短路,导致不开机,先排除键盘本身,再说EC好吗,维修遵循一个原则,先易后难,注意思路

网友A:
键盘插上   开机无显的碰到过。。直接不加电的,难说。。键盘便宜,先订个换了测试就行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插上   开机无显的碰到过。。直接不加电的,难说。。键盘便宜,先订个换了测试就行了呗

开机无显示是怎么解决的呢…………更换键盘吗

网友:
用外置的键盘可以开机吗?看看外置的正不正常了

网友:
用外置的键盘可以开机吗?看看外置的正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