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ax扩容问题,更换硬盘后刷机过了重启

楼主(2018-03-25):
自己的一个小米max,最低配官网都没有这个版本,2+16的,太慢了。买了个3g运存32g硬盘,运存换上以后没问题系统显示3g,但是硬盘换上以后刷机正常过,然后开机到mi字logo那里走一圈就震动重启。自己搞不懂为什么,其他型号的小米我看论坛里都是直接刷机就好了啊。这个机子是高通的处理器,骁龙650,有朋友会搞这个么?

网友A:
要写底层后再刷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写底层后再刷机的吧

问了问其他人也是说要写底层,不知道怎么写啊,某宝要我发过去,太麻烦了

网友:
你这个是内存盖子,也就是RAM,换这个不用刷机的,重启能fastboot不能进rec就是没装好

网友B:
和苹果手机是一样的吧,硬盘需要写底层。安卓手机都可以单换上盖,楼主技术很6很顺的哦

网友:
这个没搞过,不清楚。。。。。。。。

网友:
小米也扩容啊,只听说苹果扩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苹果手机是一样的吧,硬盘需要写底层。安卓手机都可以单换上盖,楼主技术很6很顺的哦

问过了确实要写底层,先凑合用吧,至少运行速度快了很多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需要重新拷贝,磨改之前就要搞定的,不然很麻烦。

网友:
国产机没扩容过,太麻烦了,而且配件还不好找,还报不上价

网友C:
小米max的字库哪里有,我看网上都没有卖的,这边又没有市场

网友:
这技术可以,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米max的字库哪里有,我看网上都没有卖的,这边又没有市场

是emmc就行,不过要写底层,不写底层就是我这样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emmc就行,不过要写底层,不写底层就是我这样重启。

安卓的要拿什么编程器写,有没有便宜好用的

网友E:
这样说我的红米2是不是也可以换运行内存啊 我本来1G 换个3G 的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卓的要拿什么编程器写,有没有便宜好用的

我也不懂安卓的仪器,我主要搞苹果,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说我的红米2是不是也可以换运行内存啊 我本来1G 换个3G 的是不是可以啊

没有价值吧,红米2才多少钱~好像mtk芯片的运存和硬盘是封装在一起的,换就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