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电池能开机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8-03-25):
是不是EC有问题了 就触摸板上进点水 应该不会影响到吧  主板上找不到开机点  小白白 大神勿喷

网友:
应该开机排线坏了,还有键盘和触摸板都有可能损坏,

网友:
点位图呀。。。图纸呀。。。 找下就找到了。

网友:
你这机器是开关在键盘上,键盘连在触摸板上,触摸板连到主板上,你说触摸板进水会不会影响到不开机?

网友:
开机排线在触摸板上过去的,开机键在键盘上,一般进水不是很厉害,清理出来就可以,不可以的话换触摸板很便宜的1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