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3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8-03-25):
acer s3不触发求助,无待机,插电源时瞬间有3.3V,5V,然后就没有电压了,换了51125,换了滤波电容,还是一样,后级没有短路,不知道改查哪个地方了,求助中
不触发

网友:
有的机器不一定要3/5常在的

网友:
查51125的工作条件吧,以及IO待机条件

网友:
查一下35V条件,另外看看是否有进水导致过孔问题

网友:
3 5V不一定非要待机前有,查下是不是EC参与了待机,查查EC的条件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同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