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60笔记本奇怪问题

楼主(2018-03-25):
今天遇到一台Thinkpad e460的
笔记本
,问题特别怪,进win7系统就自动关机,电池取了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都正常。拆机检查主板外观没有异常,BIOS刷了,电池换了还是不行,实在是没招了。
win7

网友:
主板问题 查 查 充 电 电 路 吧 !

网友:
可以正常充电,充电电路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