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60

楼主(2018-03-25):
DeLL 14-7460       淘宝                工厂

DeLL 14-7460.rar

网友:
有一个开机点不亮的 下来试试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有没有刷好的啊、我的开机不显示电流0.7 风扇狂转,,刷了BIOS也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18-06-13):
刷了之后风扇狂转  不亮

网友(2018-10-03):
找了好久,下载了不能用,或者开机慢,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网友:
留个板号吧,什么信息都没有,,,,,,,,,

网友:
刷完后开机正常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8-11-23):
可以亮机 就是慢 ~~~~~~~~~~~~~

网友(2019-02-26):
能亮机,就是慢,15秒左右才能亮

网友(2019-10-07):
什么板号

网友(2022-06-22):
能亮机。就很难得了

网友(2023-08-29):
板号是:LA-D821  还是 LD-D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