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开机电流有跳变但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8-03-25):
前天接了一个同行的联想E420的本,开机电流在1.2-1.7-1.4跳变,看电流变化应该是显示了,但内外显都不亮,刷了BIOS后还是一样,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怀疑是不是显卡有问题,一看是灌黑胶的,还是谨慎点好,最后把全部的绝缘皮撕开,发现PU4405的上管铁壳发黄,直接把PU4405换掉(NP5911有备货),把上管改装一下,开机亮机,但过了滚动条黑屏,换CPU解决,最近修了好几个这样的本,都是换PU4405与改铁壳解决,有的不用换CPU,有的要换CPU,现分享出来~~~

网友:
恕我直言,这块主板就是个渣渣,坏的多得很,看到都觉得好麻烦哟!

网友:
的确 晕倒很多这样的,也算通病了!

网友:
这样改稳定吗 会不会烧坏其他的东西

网友:
好经验,原来铁了的上管容易坏,制造商都是为了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