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改造可以吗

楼主(2018-03-25):
找不到330电容了,找个电解质电容可以吗

网友:
人 才,试 试 就 知 道 了!

网友:
你装得进去?电解的频率不高,性能低

网友:
大神  你太有才了    试好了公布下结果啊

网友:
只要你能装得下外壳就可以,我也这样试过。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下正常的电容 这种多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 我试过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