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进系统不进pe

楼主(2018-03-25):
技嘉板号GA-78LMT-S2  rev1.1,不进系统不进PE,可以认Pe进入不了桌面。显示 英语不好这个是什么意思,,一直以为可以亮机,不会是内存问题,想不明白为什么换个内存条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你设置了UEFI启动,但是启动盘不是

网友:
改下bios 硬盘模式 uefi  换内存 测试硬盘  数据线  就是这些思路

网友A:
刷一个BIOS   不行基本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我也建议刷下BIOS:daxiao::daxiao::daxiao:

网友:
刷啊 愣着做啥  刷不好就换个桥 完美

网友:
上面忘说了,已经刷过bios了,刷过好几个,都是这个样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一个这么好的教程

网友:
bios恢复默认重新设为uefi启动再试试

网友:
你换内存 也是 进不去吗????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不合理,换成缺省设置试试

网友:
已经刷过其它bios了,估计是主板坏的多,

网友:
到底是那坏了啊

网友:
你是裸板测试的吗?看图片你还带有外设一起启动?

网友:
裸板试机的,     只插了pe启动器

网友:
你插上硬盘试试,没有硬盘是不行的。。。

网友B:
         插硬盘也是一样的,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内存不良的,换了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英文看不懂……............................

网友:
用别的机子刻好系统再放到这个板子上装系统看看会怎样,这个板子不一定要进pe

网友:
启动方式不对 调一下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个BIOS   不行基本就是南桥坏了!

为什么不是怀疑南桥,求解

有详细点的思路没

网友:
BIOS问题吧  但是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硬盘或者系统引起的原因,只看懂了这个,其他不懂

网友:
楼主可以先设置下bios,不行再刷个bios试下,实在不行再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直接换板,没得搞,我遇到几个这样的,时好时坏

网友:
有可能主板和内存不兼容或者内存坏了

网友:
维修主板仔细观察很重要 ,学习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以前也碰到过的,有时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以前也碰到过的,有时刷BIOS可以解决

bios刷了好几个,都是这样,太自信了有同行让换内存自己没当回事,结果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硬盘也是一样的,

传统启动项和UEFI启动格式改了嘛

网友:
进WIN8  PE模式。。和进2003PE  模式试下。。把BIOS里头的端口改下。。

网友:
内存导致不进PE  很常见  我一般收内存不确定  就试下能不能进PE

网友:
不是硬盘坏了吗?把硬盘拔了试试

网友:
改改bios设置吧,很可能有惊喜啊

网友:
台式 首先就换东西撒 还那么麻烦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吧,我以前碰到过,因为内存有问题PE和系统加载不了

网友:
换内存条试一下,我觉得是内存问题了。

网友:
建议刷个BIOS  先换内存和硬盘  我就碰到过

网友:
能亮机了就换内存,硬盘,重新做启动U盘试试。。。。。。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是桥比同型号的板烫的很,开越久掉电越快,应该还是桥的问题更大

网友:
总觉得有点像条子,换根条子试试呢

网友:
楼主到底搞出来没有,今天我也遇到一块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换内存搞定的,你的你试试吧

网友:
pe它不就是加载到内存上面啊

网友:
内存或CPU,我以前碰到过,因为内存有问题PE和系统加载不了

网友:
二楼的建议对,看看设置了UEFI启动了吗?补补课,学习下UEFI启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