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25):
接到同行送修机器,拆机发现,cpu供电芯片烧坏,烧出个小洞。换掉。查各个电感无短路。上电,待机0.35 ,待机偏高,按开机键无反应,测开关键电压18v,明显不对。看电路图. 发现51_ON# 18V  再往下追来源  发现PQ101 batt+  为18v  ,发现pl301 18V, 查上管 击穿,换掉 ,待机正常0.11 ,开机顺利通过,这个机器待机正常时ec_ON 应为3.3v  ,我这个机器不正常时0v  按开机键 出来3.3v 松开开机键又变为ov, 待机正常是51_ON#为ov

网友:
修的不好,给同行们一点经验,希望各位给加点分

网友:
这就是秒杀了,楼主技术棒棒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多逛论坛

网友:
基础电路维修,拼的是硬实力。这个看通病什么没用。楼主技术棒

网友:
思路清晰,新手路过学习了啊

网友:
如果待机是0.11,那么这个机器还是有点别的问题的,待机还是有点偏高

网友:
待机电压0.11也不正常啊,都偏高了

网友:
烧出个小洞的主板好像比较容易返修,钱不好赚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享的经验很好,谢谢

网友:
你的计术太好,所以才这么快找到问题呢,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多逛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