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摔了开机60到80毫安电流不开机

楼主(2018-03-25):
6s摔了开机60到80毫安电流不开机    没有反应   他们说是I2C总线的问题   新手求助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A:
联电脑有反应吗?测I2C电压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电脑有反应吗?测I2C电压看正常吗

没反应  i2c电压哪里测?我是小白

网友:
有一种叫做点位图的东西,上面有测试点

网友B:
图纸上也能找到,一般这个电流要不cpu 要不i2c总线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也能找到,一般这个电流要不cpu 要不i2c总线不正常

真的不知道怎么找   能指导下吗大神

网友C:
你不会看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看电路图吗???????????????????????????????????

不怎么会  刚学。。。。。。。。。。。。。。。。。。。。

网友:
不会看电路图就麻烦了,看来楼主跟我一样是个小白

网友D:
加电在60-80 可以连电脑看看是否能刷机看报错   i2c总线问题多少U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电在60-80 可以连电脑看看是否能刷机看报错   i2c总线问题多少U 了

不联机

网友:
80左右不能联机 基本上就是CPU上层的问题了~~~

网友C:
还有,你也可以查一查CPU复位有没有,或者被拉低,要是正常就是CPU上层,要是没有或者被拉低换个U2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也可以查一查CPU复位有没有,或者被拉低,要是正常就是CPU上层,要是没有或者被拉低换个U2 看看

我电源旁的有一路电容阻值变低了  L2003这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