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人为故障维修一列

楼主(2018-03-25):
机型:N4030
板号:09259

故障:不通电

接一同行送修2块裸板,说DELL那块在其他地方看过报价太高没修,看还能修不?先报价

三星刷个BIOS搞定收工。
拿到DELL板子大概看了下没有修过的痕迹,直接报价了,同意维修后开干
插电0.00,无3V5V。这不是秒杀的节奏吗。哈哈,测了下系统供电VREG3,VREG5正常,1脚,6脚0V。肯定不正常,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这EC外挂有BIOS,想着BIOS怀得很多,直接刷了一个。涛声依旧。。
打开图纸真奔EC

条件都正常,翘起15脚还是没有输出,直接换了一个NPCE781后插电自动上电。不通电故障解决。
电流跑到1.1几A停住,

断电拔插内存,还是一样,换下面个内存槽电流跑得很漂亮,在上到上面的内存槽,没任何跳变,淡定,估计有机关。都说被别人看过得。仔细观察主板没发现异常。
测内存槽200脚,202脚阻值的时候发现异常
一个300多一个600多,

明显不正常,另一个DM1槽都是600多,

看下图纸连到Q2301后直接进PCH

有个槽子能用说明桥,Q2301肯定是好的,故障范围缩小到Q2301的1脚,4脚到DM2槽200脚和202脚。

中间有俩O欧电阻,在内存槽后面,板子正面内存槽处找到,

看到R1904被人用刀片割断。还好只是割断,没下死手。一坨锡连上后上电亮机。。

码字不易,走过路过的,点下评分

  谢谢

网友A:
估计前修者还想着会回去  要是有的把电阻换电容  搞些其它破坏的问题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B:
这种人搞维修估计也干不长,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推给人。

网友:
没有你6B呢。

网友C:
林子大了  什么人都有   遇到过很多次   动手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前修者还想着会回去  要是有的把电阻换电容  搞些其它破坏的问题就没那么容易了

还好没下死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人搞维修估计也干不长,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推给人。

呵呵,基本现在都要做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林子大了  什么人都有   遇到过很多次   动手脚的

应该这样讲,裤档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楼主这才是真技术

网友A:
现在有几个不收检测费不做故障的 不换件的 不下死手的

网友E:
厉害了楼主,上家做了手脚你也找到并且搞定,不过话说回来上家应该也不是太懂修也,要做手脚做那个地方显然不科学嘛,至少有一个插槽还能用,没有杀伤力嘛

网友F:
修真细心,技术也是很牛的样子。。。。

网友:
技术都是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几个不收检测费不做故障的 不换件的 不下死手的

恩 行情这样                                                    不下死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楼主,上家做了手脚你也找到并且搞定,不过话说回来上家应该也不是太懂修也,要做手脚做那个地方显然 ...

呵呵 ,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真细心,技术也是很牛的样子。。。。

技术菜的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这样讲,裤档大了,什么鸟都有

对的对的   老铁形容     很到位!!!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 还有上家短路二级电压的 一开始找死了  后来修就容易多了

网友:
  我基本 是  问题跟客户说了 !  如果他不修 那我就的 搞故障

网友:
兄弟, 一天修这么多呀。拜托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顺手,LZ底功不错

网友:
故障做得不够高明啊。。哈哈 不过楼主技术好

网友:
人为故障有的很难修的,,,,,,,,,,,,,,,,,,,,,,,,,,,,,,,,,,,,,

网友:
算好的了 没有用19V 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这机器平时都是修的显卡

网友:
6的一批啊                                      ·

网友:
这主板修出大师的水平了,看了破有收获

网友:
这种动手脚的  可能是维修人员的维修观不同  应该是先修好后再报价,谁知客户来个不修了 心理有想法 又不能不收钱交正常的机器  就只有动下小手咯  ……。

网友:
今天最后的5分,给你了,老司机,有示波器的话,应该能很快查出来

网友:
楼主 搞同行什么价  ,现在搞本没有动力     收不起价格

网友:
怎么听着讽刺我呢

网友:
林子大了  什么人都有   遇到过很多次

网友:
这都成行业潜规则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学习了  。。。。。。。。。。。。。。。。。。。

网友:
技术就是牛啊,修多了什么问题都遇到,同行做的手脚的也经常能遇到

网友:
N4030人为故障维修一列 N4030人为故障维修一列

网友:
有时候也得理解上家 你们说对吗 别喷我哈哈

网友:
厉害了楼主,技术太过硬了,学习了。。。。。。

网友:
很好 谢谢了!!!!!!!!!!!!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