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03-25):
机型:X84H板号:K43LY
REV''3.1
故障:不通电

接一商家的机器,ASUS X84H,按开机键没反应,因手里有在忙其它事情,接到机器拆开键盘看没有进水,桥没有动过,估计还是个雏就直接报价了。
忙完其他事情开始搞这个机器,拆出主板,无修过,无进水的痕迹,真的还是个雏。
见板号,

对主板进行打值没发现异常,
插电系统供电无3v5v,有线性5V,戳给EC供电的5脚小芯片PU8101,没输出,看吧雏就是雏,就这样要被秒了,换好后,我错了,这才是开始。。

换了PU8101后3,3V有了。还是不触发,接着干,戳EC120脚为3.3v高电平,肯定不正常,跟点位

就连了这么几个地方,先不着急找故障点,直接把它拉低,看还有无其他故障,
拉低后自动触发了,看来没其它问题了。
换掉这个排阻后ACINOC变为低电平

接屏点下机子,尼玛的TM还要暗屏。插插你个圈圈。。
继续干,
屏上面升压部分短路,烧鸡升压芯片坏了,日,烂屏一大推,就是没找到这个升压芯片,只有改个升压板

改完后已经亮机,

码字不易,走过路过的大神麻烦点下评分

谢谢

网友A:
您改的板,有没有接,屏的3.3V供电,我改过DELL的需要接屏的3.3V供电,不接的话,也是暗屏。

网友B:
板子薄的厉害 找到了能换上去吗·····························

网友C:
楼主这升压板怎么改?飞供电 开启?

网友D:
这样的改高压以前也有改过,还行哦

网友E:
                        这些都是华硕爱坏的东西,故障确实多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改的板,有没有接,屏的3.3V供电,我改过DELL的需要接屏的3.3V供电,不接的话,也是暗屏。

屏供电必须要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薄的厉害 找到了能换上去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升压板怎么改?飞供电 开启?

恩是的   更改LCD的时候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改高压以前也有改过,还行哦

找不到芯片只有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都是华硕爱坏的东西,故障确实多了点,

还以为小故障呢

网友F:
还没有改过屏呢,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让客户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改过屏呢,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让客户换屏!

感谢加分,换屏更好啊 ,利润大大的

网友G: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X84H K43LY多故障修復

网友H: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网友I:
这个背光我都是找一样的   这样飞线只能最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背光我都是找一样的   这样飞线只能最亮哦

多飞一条线就可以调节了

网友J: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朋友们,我的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朋友们,我的最爱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J: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好帖子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写的很好,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K:
这种改LED高压板不太好看,, 。。。。。。

网友L:
楼主还改屏的升压板,技术杠杠的

网友M:
华硕的SUS跟ACIN都喜欢出问题,基本上都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X84H K43LY多故障修復

台湾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好帖子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改LED高压板不太好看,, 。。。。。。

能用就行了,反正在里面外面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华硕的SUS跟ACIN都喜欢出问题,基本上都秒杀

老湿机,666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还改屏的升压板,技术杠杠的

不然没法子啊 加钱,肯定不搞了

网友:
老司机牛逼 屏的升压板 改了能放得下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收益匪浅。很好的帖子。谢谢。对我的帮助很大。在论坛上是新手一个要多多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