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8-03-25):
请问PQ28的工作过程?

网友:
请问PQ28的工作过程?请问PQ28的工作过程?请问PQ28的工作过程?

网友:
这不是隔离电路吗?兄弟刚学的?我也是。。船长基础电路有讲过去看下免费的

网友A:
应该不难理解吧,双PNP三极管而已,VA有19V电压时,PQ26的体二极管会导通的,它的123脚会有电压,只是电流很小,VA经过PR25加到PQ28的4脚上,由于这个B极5脚是通过电阻PR28,PQ27接地了,所以左边的三极管先导通了,这时电流由3脚出来,又加到PR28上,再回到5脚B极上,但是电压经过PR28以后,使得B极电压始终都小于集电极电压,所以这个管子能保持导通状态。这时右边的三极管2脚B极电压被3脚通过电阻拉高了,所以它就截止不导通了,这么一来,PQ26的G极就是低电平了,这个PQ26就是导通,从而有大电流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难理解吧,双PNP三极管而已,VA有19V电压时,PQ26的体二极管会导通的,它的123脚会有电压,只是电流 ...

那这个PQ28不装也是可以的吗  不装的话PQ26的G级就直接接地了 使得完全导通

网友(点评):
不装的话当然可以导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插入电池的时候,这个VA1会直接串到VA1上来的

网友:
隔离电路吧,我的理解,一脚入  一脚控制开关 一脚输出

网友:
广达的主板是吗?经常碰到不过隔离的就是这个双三极管坏的,不装貌似电池充电器一起会大电流。。。

网友:
这电路是真的有点难哦,朋友们,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两个三极管在这里起到了放大作用!

网友:
达的主板是吗?经常碰到不过隔离的就是这个双三极管坏的,不装貌似电池充电器一起会大电流。。。

网友:
PQ28在这里是检测适配器用的。适配器电压VA高到一定程度才会导通PQ26,适配器电压VA过低,或者短路,或者负压,都会关闭PQ26,使VA1这边电压(来自电池)不会向适配器这边输出。
适配器电压VA进过1K电阻PR25基本上没什么降低的加到PQ28的4脚,通过三极管后降了一点电压从PQ28的3脚输出到PR23(220k)的左边,当这个电压低于VA1-0.6(0.6V左右是PQ28的1和2脚导通门槛电压)时,PQ28的右边三级管导通,将拉高PQ26的G极,导致PQ26关闭。

网友:
内部两个PNP管瞬间导通与截止不停交替工件,使6脚产生一个相对低电平,大概14V-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