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510L进液维修

楼主(2018-03-25):
机型:VM510L
板号:X555LD
REV"3.6
故障:进液

接一同行ASUS本,

拿到机器插电0.00,按下开机键电流变成0.01

确定主板问题开拆,见板号

拆完机器才发现是进过水,在CPU背面

有清洗过的痕迹,估计是同行自己搞的,打下主板各大电感组织,主要是CPU供电和进水附近电容,没发现异常的报价开修。
开始处理进水的地方,这是处理后的图片

经过一番处理后插电电流跑到0.3几停住,

主板各大电压都有,尼玛不会CPU挂了吧,那不是白瞎那么多时间,再搞搞看吧,打开点位继续看进水的地方有啥重要信号会引起这种电流的,
再仔细看板子,U2502已经不翼而飞。估计同行清理的时候搞掉了,立马找个料板拆个管子装上通电跑马亮机

最后上个亮机图

码字不易,走过路过的大神麻烦点下评分

谢谢

网友A:
这个芯片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干嘛的?????????

大哥 平台复位

网友B:
鹅鹅鹅鹅鹅鹅饿鹅鹅鹅饿鹅鹅鹅饿呃呃呃呃呃呃鹅鹅鹅鹅鹅鹅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鹅鹅鹅鹅鹅鹅饿鹅鹅鹅饿鹅鹅鹅饿呃呃呃呃呃呃鹅鹅鹅鹅鹅鹅饿{:4_113: ...

珍爱账号远离灌水

网友D:
嗯 修的不错,这种别人搞过的我一般都不想搞,就怕别费工

网友E: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X555LD VM510L液體入口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修的不错,这种别人搞过的我一般都不想搞,就怕别费工

这个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X555LD VM510L液體入口修理

感谢捧场

网友F:
这个进液有点位就好修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进液有点位就好修了 ,。。。。。。

恩 细心一点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珍爱账号 远离灌水

网友G:
楼主的可调电源清理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可调电源清理清理

清理啥啊清理,过段时间又成那B样

网友H:
其实进水很多时候,只要把进水的地方,腐蚀处理好,机器一般也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进水很多时候,只要把进水的地方,腐蚀处理好,机器一般也就解决了

恩 往往都是一些电阻之内的

网友:
进水很多时候,只要把进水的地方,腐蚀处理好,机器一般也就解决了

网友I:
华硕的说实话有点难修的  没有图纸 不愿意修华硕的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的说实话有点难修的  没有图纸 不愿意修华硕的本子

有点位,比图纸爽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 就这个毛样 修好了 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