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擅长U盘数据恢复的请进!U盘已显示容量,里面无数据

楼主(2018-03-26):
大家好!最近闲来无事,找出一个以前用过的坏U盘研究了下。

这个U盘是金士顿4G 的,就是那咱伸缩的,2010年左右买的,那里还在上学,花了70块大洋。

后来自己开店了,这个U盘用来做了U盘启动。  有一次一个客户电脑拿来装系统, 这个U盘插上去后没反应了。我把客户的机箱打开一看,狗日的,前置USB的排线插反了,USB5V 接地了,然后地线又接+5V了。当时估计U盘就挂了,插到自己的电脑上,验证果然挂了。

昨天没事做,找出了这个U盘,拆了,看到主控是 SK6211BA,在网上查了下资料,又看到我这个U 盘上一颗 R1 的电阻烧了,无穷大了,这是一颗保险电阻,阻值应该很少,0805封装的,可惜手头没有这样的电阻 ,也只能扔一边了。

今天早上,看着U 盘,忽然想到显示器逻辑板上有颗保险,也是5V 的,而且大小差不多。

从坏显示器逻辑板上拆了一个保险,换上后,插电脑上有反应了。正确安装了驱动,在磁盘管理里也能看到正确的容量。

但是在我的电脑(资源管理器)里,U盘显示是这样的,里面没有内容

这个可能的原因,是以前做过U盘启动PE,那时候软件分过区,我现在的想法是,能看到U盘里面的内容。

请数据恢复高手们,指点下,在相感激不尽

网友A:
用R-Studio应该就能看到内容,看不到扫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R-Studio应该就能看到内容,看不到扫描下

哦,谢谢,白天有点忙,晚上再来试试

网友B:
做的启动盘哎正常不是应该隐藏分区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启动盘哎正常不是应该隐藏分区了么

是隐藏了个分区,但这个分区一般不大,几个百M吧。我这个U盘的问题是不能读到里面的数据,我估计,重新格式 化一下,这个U盘能正常使用

网友:
能认盘就好办了,RS全盘扫描一下就OK了

网友:
许多数据恢复软件都能做到,认到盘是关键。

网友:
谢谢大家了,昨天试 了下没读出文件,一气之下,把U盘格式化了,现在能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