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大神,帮我看看, 这几个电容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8-03-26):
thinkpad r400暗屏,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拆下主板,发现保险F7、F8、F16已熔断,主板背面4个电容C608、C712、C589、C697中间两个已经烧焦,请问这几个电容的型号是什么?如图中红色框框,谢谢各位大神!(蓝牙卡上的C1已经短路,这是最初引起故障的原因吧)

网友A:
电容不上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上也可以啊......,,,,,,,,,,,,,,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就想弄清楚什么型号一起换好。再次感谢!

网友:
滤波电容  一般可以不上   。但是线性电压输出的电容必须上  。你那个板上的地方的电容 不上也没什么事

网友:
这是滤波电容,没什么型号,这种电容可以找大小差不多的代换,无极性的,颜色越深越大

网友:
我就想问一句,都烧成这样了,板层还没穿吗?

网友:
换那种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吧 不要也可以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感觉各路大神的相助。
蓝牙卡拔下来不再装上,因为从来没有用过蓝牙,以后也不会用到。
原帖中说F7、F8、F16熔断,后再次检测,F7是好的,只有F8和F16熔断,更换这两个保险。
4个电容C608、C712、C589、C697查到型号都是4.7UF25V,4个是并联的,找了两个装在中间位置。
这样装机后完全恢复正常了。
不知如何将“求助中”改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