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外星人笔记本求助,已经订了三次15片BQ24780了,还是不能解决

楼主(2018-03-26):
机型:DELL 外星人  15
板号 :LA-B753P
故障:不触发

       原机故障不触发,拆机量BQ24780,量到25脚BST_CHG阻值为个位数,更换BQ24780后,阻值恢复正常。插电后能正常开机,但侍机偏大,达到0.08,芯片发热。装机放边上测试,用半天后断电,插电后待机0.02,不能触发。量到24脚LDO阻值为19,再换一个依然,开半天又挂。

       自此开始了与BQ24780的较劲。先订5片全新,上机情况各不同,再从另一家订5片,情况依旧,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主供电28脚击穿和LDO 24脚击穿两种情况。

      对比手头另外一台BIOS有问题的机器测量各脚的阻值,未发现明显差异,订回来的芯片,上到使用同样芯片TIHNKPAD E450上就完全正常。所以问题肯定还是在板上,但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了,BST阻容,LDO电容等都换过了。

     不知哪位大神能提供点思路。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3Nzc5MHxkNDgwNzNiMjhlYTk1MTVjZWRkNTJjZjQzN2M2NDA4M3wxNzQ1ODgwMzk2&request=yes&_f=.pngattach://1677789.png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个芯片的机器!bq的是充电芯片吗?上次修到一个15x的也是仁宝的主板,充电芯片isl62882。故障是用着用着隔离保护会不过!不定时,或许是几天,或许是几分钟。。。。半个月之后换主板了

网友:
拆了电池放电管及充电上管来修

网友:
一定是外围电路坏了,一套一套的换。

网友:
修到这份上了,直接换板算了,不要在一块板上耗时间

网友:
无电池测一下电池接口电压如不正常就拆了电池放电管及充电上管来修 。

网友:
这芯片比较新、用到它的不太多 好像联想300s也是

网友:
LDO的后级检查一下   如果不行就逐个脚的相关联的电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