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8LM3主板无时钟 无复位故障维修

楼主(2018-03-26):
品牌:梅捷
主板型号: SY-A78LM3
故障:能加电,开机无显,主板无时钟 无复位
开始,插上故障检测卡加电,检测卡显示主板无复位。测量各主供电:CPU供电1V正常,内存供电(DDR2)1.8V正常,桥供电1.1V正常,测量Reset开关3.3v 正常,测量灰线PG 5V正常。短接Reset开关有低电平到南桥。
测量PCI打阻值卡上的复位0V不正常,测量PCI打阻值卡33M时钟(正常1.6V)3.3V不正常。
按照时序:供电—时钟—复位
先修时钟,时钟型号是是RTM880N-790
实物图如下:
没有图纸,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主板的图纸,时钟芯片的PDF脚定义也没有找到。先试试看,用显波器测14.3M晶振两脚有波形正常,测量时钟芯片的主供电3.3V正常,怀疑是时钟芯片坏了,找了很多料板也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时钟芯片,于是上网找找能用什么型号芯片代换RTM880N-790,无意中看到一位同行仁兄发的帖,说的情况和我现在的故障一样的,谢谢这位仁兄发的帖,给了我维修思路和RTM880N-790芯片的电路图
RTM880N-790芯片的电路图如下:
芯片的51脚是开启脚,测量51脚只有0.6V不正常,51脚接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正极,电阻另一边有3.3V,二极管的负极0V,如图下:
二极管负极对地打值没有短路,于是开始跑线路,二极管的负极接到一个三极管的C极,如图下:
第一个三极管由第二个三极管控制,第一个三极管的B极测量是5V,E极接地(NPN型B极比E极高0.7V C极和E极导通)现在三极管导通接地所以C极是0V,第二个三极管测量B极1.2V,E极接地,C极5V不正常(此时的三极管应该导通,C极为0V),判断第二
个三极管坏了,在料板找了一个三极管换,加电测试,嗯嗯主板有复位了,开始跑码了,

一切正常了。

网友:
思路不错,很快找到故障点。我好久没有认真修过台试主板了

网友:
又是一片进水氧化的板,楼主有图有思路,看了秒懂

网友:
三极管坏导致时钟开启电压不正常。。。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早日成为秒杀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