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能够识别人脸,却不能回忆出脸的具体细节?

楼主(2018-03-26):
为什么人能够识别人脸,却不能回忆出脸的具体细节?

网友:
在心理学上,识别人脸叫「再认」,「再认」是比「回忆」更容易的任务。
虽然我不会从心理学上解释,不过可以从机器学习的角度解释。
用 X 表示脸,Y 表示人的身份。
「再认」使用的是一个判别式模型(discriminative model),即 P(Y|X),它只需要在给出脸后,求人的身份。
而「回忆」使用的模型是 P(X|Y),即给出身份后,求这个人的脸。
这两个模型都没有完整建模 X 与 Y 的联合分布。做到完整建模的模型是生成式模型(generative model),即 P(X, Y),「再认」模型少了其中 P(X) 的部分,「回忆」模型少了其中 P(Y) 的部分。
P(X) 刻画的是人脸的分布,它涉及人脸的各方面特征,比如五官的大小、形状、间距,以及肤色、发型,等等,包含的信息量是很多的。相反,P(Y) 是人的身份的分布,一个人认识的人就那么多,所以 P(Y) 的信息量很小。
「再认」模型恰好不需要建模复杂的 P(X),所以更容易。

网友:
我也是 从来回忆不起一个人的脸 喜欢的人也是 自己的也是 父母的也是 想回忆某个人脸的时候 会有一小朵浮云样的东西的 但是怎么聚在脑子里也都回忆不起来一个人的轮廓 轮廓都没有 更别说五官  但是没有脸盲症 人脸分得很清楚 而且一般见一两次下次见就可以认出来
这是一种病吗

网友:
这个问题好有意思呀!乍一看不可描述~
能识别出脸,但是回忆不出脸的细节。能回忆出细节的话,是不是就能还原了?回忆细节的能力越强,还原能力越强。
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图像还原的效果很好,也是因为它提取的特征足够多,才能做到这一点。
也就是,识别需要的特征数可以较少,还原需要的特征数比较多。
每个人的特征提取能力是不同的。

网友:
因为识别的时候其实需要的feature量比完整人脸的feature少很多,但是用少的feature重建人脸的时候就信息不足了

网友:
可能整个数据有一个变量代替,系统为了节约资源,调用变量符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了我很久,从学习素描注意到这种特质以来,从未在脑中勾勒出一张完整的脸,回忆甚至梦里的脸也都是模糊的,百思不得其解也只能理论推测下原因。
如果可通过脸型辩识百名同事,右脑对外界刺激的感知、存储和提取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重现的过程出现异常概率较大,即左脑传递信息到右脑刺激图形记忆的过程受限。

网友:
以电脑类比吧。做识别都是一个卷积网络跑到底出个向量来当做特征就好了,最多搞个大分类,但是要重建呢?却得存一组基,然后用这组基组合一下拼个脸出来。我猜重建能力不强可能只是一般人都没有花时间去训练后面这一步而已。那些训练过的比如画家们不还是做得挺好?

网友:
我回忆人脸的时候都是模糊的。我觉得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