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小米红米解账户锁资料分享 红米note4x 4x 4a修复不开机等软件故障

楼主(2018-03-26):
MIUI

》》》高速下载连接 http://zymiui.com《《《

测试通过 跳过小米检测的步骤 大多数都是直刷包

网友A:
小米全系列解账户锁链接:http://zymiui.com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要用小米工程线才可以的哦

网友:
小米5也是要拆开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全系列解账户锁链接:http://zymiui.com

不是纯净版吧,刷机后里面应该内置第三方软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