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UPERTINO-H61-UATX 没有VTT电压 ,求助

楼主(2018-03-26):
如题开机不显示,没有VTT电压,控制芯片是RT8108A已经换过,,第7脚是低电平。。没有图不知道什么地方控制,碰到过几个了,不知道有人修好过么,,指导下。。。论坛里有图,正好借用下。。谢谢

网友A:
图纸发出来看下,,,,,,,,,,,,,,,

网友:
建议楼主跑跑RT8108A 7脚电路,如果是经过电容电阻到地的,那就不受外部控制的,不要纠结什么外部控制了,查查其他条件吧!

网友B:
我有个RT8101A的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发出来看下,,,,,,,,,,,,,,,

mei没图纸啊。。。              我也在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RT8101A的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支持,,,不过应该是7脚开启吧

网友:
RT8108A第7脚应该是开启吧,跑线看看旁边有没有三极管控制或者分压电阻的

网友C:
把型号拍个照发上来           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型号拍个照发上来           看有没有

型号在题目上就有,,不搞了,,南桥有点烫估计玩球了

网友:
南桥烫不一定坏,一般缺电压,或者工作不正常

网友:
这板,我记得是cpu风扇插口旁边的一个三极管坏,靠近电容的那个,我之前好像修好过一个。

网友(2018-09-13):
这板很难搞啊。。。。很多芯片都找不到图纸。。。。。问下CPU_VTT旁边那个20脚的小芯片是干什么用的?还有那RT8108A芯片控制那个管子是不是里面集成了两个MOS管?谁知道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98307-1-1.html参考这个。。。直接从内存供电附近飞线搞好了NB

网友:
风扇旁边的芝麻官是通病

网友:
这个只能跑第七脚的线路了慢慢来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