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USB 全都不能用

楼主(2018-03-26):
笔记本型号忘了
版号:X750DP MAIN BOARD
           REF 2.0
问题:USB全都不能用,插鼠标灯不亮。

旁边买华硕笔记本电脑店送来的机器,说是USP都不能用,我拿来开机进系统,插上我的鼠标没反应,而且鼠标灯也不亮。开始关机,拆笔记本,拆开以后,发现有一点进水的痕迹,(不是很多进水)然后测量USB接口。发现5v供电阻值低了。然后大概报一下价。问完后,他说客户修。
开始找USB连接的5v元器件导致拉低阻值的,看了一下没几个元器件,然后全拆了,去测阻值,还是一样。然后一顿乱找,最后发现SD卡槽下里面有点进水的痕迹,卡槽底下会不会腐蚀了,然后拆下卡槽,还是真是,直接烧了一个洞,没有烧穿。隐藏的真厉害啊。然后刮骨疗伤,全部刮好后,去测5V USB供电组织。正常了。然后开机进BIOS ,插上USB键盘,能用了。开始装机,装完后,进系统发现不认usb,刚开始以为驱动不对,更新驱动。更新完以后还是一样。......
怎么搞,唉,然后在拆机,测量Usb阻值也没问题,然后我测了一下给usb供电5v管子,发现只有3点多V,然后换了个管子,出来了5V usb供电了。唉,疏忽了,忘了测供电了! 下次得细心!

网友:
高手善于发现细微的破绽。高手善于发现细微的破绽。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要细心观察啊,还好你这个问题不大,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多观察吧,,,,,,,,,,,,,,,,,,,

网友:
全都不可以用 首先测供电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这样问题 修的少

网友:
高手善于发现细微的破绽   维修还是要仔细

网友A:
技术员这碗饭不好吃,动脑动手,挣钱少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
供电一般都是最先修。。。。。。

网友B:
这个故障点藏得够深的 楼主够细心

网友:
牛,这都能用~!!!有点位图就是不一样

网友:
怎么测供电,小小白路过。。。。。。。。。。。。。。。

网友:
读卡器很少用还好!     支持一下!

网友:
要细心 啊     进水的机器

网友:
进水腐蚀导致USB供电转换管坏,LZ捡钱了

网友:
                          还好是供电问题。

网友:
卡槽下面进水都能看得出来  厉害了

网友:
这可以,藏的这么深都被楼主找出来了

网友:
卡槽内故障不好找到,进水的机确实要观察仔细

网友:
烧了洞的地方是5V短路了吗,这样也能开机进系统。

网友:
把烧的地方处理下就好了吗???????如何处理的?

网友:
进水明显烧到板层了,你用手术刀把烧蚀的地方刮掉了没有,如不刮掉很容易导致返修,烧蚀扩大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隐藏得这么深都被你找到了。

网友:
已经加分,厉害,佩服。这短路的一路usb,是否可以直接断开,飞线到好的usb供电那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点藏得够深的 楼主够细心
故障隐藏的深,你的回复,好happy,包括你的论坛图像,很有喜感,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要仔细观察,故障明显还是比较好修的,重要的是要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干净,以防后患

网友:
真怕你刮完之后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LZ心细,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说真的 看到华硕的机器我脑子都快大了!

网友:
要是我就不会想到要拆它,最多拿刷子刷几下,这个进水隐藏太深了。

网友:
维修在于细心观察,呵呵,这点楼主有所缺哦

网友:
卡槽进水 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心细 USB问题都好解决

网友:
老司机写的非常详细 值得我们学习 666

网友:
这个在卡槽下板层烧短路了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细心的啊,维修就是要这样,,,,,,,

网友:
糊了的就是一顿刮刮刮啊,没信号线的地方还好,有信号线的地方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还好坏的是供电!!!!!!!!!!!!!!细心

网友:
维修在于细心观察,进水机器更要仔细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i 我都是先留意腐蚀的地方 不过你这个刚好在读卡器下面。。

网友:
一般都要测试下有没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员这碗饭不好吃,动脑动手,挣钱少

这些都算了,最主要的还是受气,收这点钱好像你占了顾客多大便宜一样。恶略点的过两天中了病毒,病毒把USB屏蔽了不能用然后气势汹汹回来找你要退钱。

网友:
很细心啊,要是一般的,USB全不能用测一下对地值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是不是本来就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么影藏的故障都找到了,确实不容易

网友:
就烦华硕的机器   没图纸没点位的

网友:
检查一下USBOC# 是不是为低了。

网友:
学到了,进水的要多留心观察。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阻止偏低到多是

网友:
下测试供电,时钟,复位。没有问题的话。再查别的x谢谢了

网友:
腐蚀的地方容易漏电,虽然量不出,但是需要先处理

网友:
这个顺藤摸瓜 应该不难吧。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还是要多观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