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ersion-573G 开机灯一直亮红灯

楼主(2018-03-26):
Acer Version-573G 开机灯一直亮红灯,正常的时候是开机的时候亮绿灯 待机的时候是黄灯。使用都正常。有遇到过的吗是怎么回事呢?
大神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等,有遇到过得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电池的灯啊,装上电池试试,看看显示什么颜色。。。

网友:
不是电池灯,是开机灯。电池再旁边呢

网友:
装上电池后,电池灯一闪一闪的。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呢?版号是DAZRQMB18F0

网友:
过来学习   后续呢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  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最后把灯给拆了,哈哈……各位大佬不要笑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