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板号820-3330-b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8-03-26):
版号:820-3330-B
故障:不触发,绿灯亮
来时客户说进水之后机器不开机,随即直接拆开机器主板检查外观并打值,发现主板无进水痕迹,公共点与各大电感也阻值正常。
后上电,机器12v公共点正常,PP3V3_S5页已经产生

这款机子5V是开机后才有的的,所以感觉基本供电部分已经正常。
后检查开机信号 SMC_ONOFF_L,按开关时有3.3v跳变,排除开关故障
后检查PM_PWRBTN_L 有跳变信号,排除
后依次检查 南桥的工作条件:
VCCDSW3_3
RTCRST
SRTCRST
VCCRTC

32.768KHZCLK
RSMRST#
南桥所有的工作条件都正常,
。。。开始怀疑人生,找到一个角落里静静的抽着烟思考人生。。
突然想到之前在论坛看过有师傅说很多苹果的不触发都是由PM_BATLOW_L这个信号引起的,不触发的机器要注意一下这个信号,
  随即继续测量PM_BATLOW_L,果然发现问题,正常应该为高的这个信号测量电压为0V
图纸看他们三个信号来源
SMC_BATLOW_L
EC直接发出
=PP3V3_SUS_SMC
=PP3V3_SUS_FET改名来的,=PP3V3_SUS_FET来源如图
Q7820芯片的导通需要Q7822的导通将Q7820G级拉低,才能把=PP3V3_S5_P3V3SUSFET的电给到=PP3V3_SUS_FET
后测量Q7822=P3V3SUS_EN无电压,
=P3V3SUS_EN是通过一个与门 芯片来的,而SMC_BATLOW_L电压0vPM_SLP_SUS_L电压正常,而SMC_BATLOW_L又是EC直接发出的。。。
  强行给SMC_BATLOW_L一个3V的电压,机器可以亮机了

网友:
写的很不错,不过很多看不懂,还要多多学习才行。

网友: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实地就是补一样,学习了。。

网友:
这种能用多久呢 直接换个io就可以了撒

网友:
修机就是快哦     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 理论扎实  楼主真乃人才也

网友:
  苹果修的少!  谢谢分享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那修好后电池功能这部分有问题吗 EC没有发出这个电池信号

网友:
这样改了可以充电吗??????

网友:
楼主的  功底可以的  ,像你学习  ,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苹果机器修感觉真费劲,信号转换特别多

网友:
思路清晰 理论扎实  楼主真乃神人也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是不是SMC出问题了,你不怕不稳定啊

网友:
这个机器   你这样改了  电池就不能用了吧    ,接电池开不了机    建议  重植EC    不行再更换

网友:
电池坏也会导致BATLOW为低的,昨天就碰到个。

网友:
3330没记错的话是A1286吧,1286不差电池都是BATLOW为低的

网友:
小白路过  看见是苹果的过来学习一下  长长见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Apple A1286,主板編號820-3330-b不會觸發簡單修復

网友:
PM_BATLOW_L这个信号到底是为高还是为低正常啊?不懂

网友:
A1286机器主板维修,发个AIR的亮机图!
A1286机器单主板上电,必须要老款原装85W充电线才行,要不是就需要插电池.

网友:
思路清晰 理论扎实

网友:
很多机器,如果你修好了,给别人讲好像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是没有修好的话,就都是很复杂的,很多机器都是要有很扎实的功底,才可以搞定的,楼主厉害!!

网友:
a1286电池坏了或者没电也会导致batlow为低,还必须得扣上电池才能触发

网友:
LZ不是说那个G极为低就可以了吗,测量没电压不是正常的么,还是我看错了,为什么又去检查门电路!

网友:
看来楼主解决问题能全面分析学习了,最终应该换EC解决了吧!!

网友:
BATLOW 平时时序易忽略,电池坏或电量底也会引起底电平,受教了。

网友:
楼主 人才是也 电路功底历害了哦

网友:
修苹果懂时序就是省心

网友:
看到苹果的帖子就很高兴!学技术!!!

网友:
还可以直接把南桥跟前一个BATLOW_L信号给切断也就ok了

网友:
这种ec带程序的,不能轻易换,换不对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来自: 甘肃
飞线可以解决了,修的不错,看来基础很扎实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电池本身问题吧,换个电池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老司机 思路清晰

网友:
不纠结原因,满足条件就行,再烧烧机就OK 了

网友:
厉害,苹果修的少

网友(2018-05-07):
老哥!好细心!好手艺!佩服!那么问题来了,我,1286的本子碰到,显卡门了:kuqi:,帮帮我

网友:
EMMMMMM
反正当偷师吧 下次遇到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
学习了,,,,,苹果没修过,,,很多看不大懂。。。。。

网友:
直接拉电过去能正常吗 其他功能

网友:
苹果修的不多 看到有点头晕 ,慢慢学习吧

网友: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         6666666

网友:
条理清晰,谢大神分享

网友(2020-03-03):
这个原理跟以前IBM  BATLOW一样的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