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进水不触摸还漏电250ma

楼主(2018-03-26):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描述进水不触摸,拆机加电测试发现还漏电250ma开机,测量发现感光电路的电容坏,拆掉加电不再漏电,观察主板黑触摸附近进水,更换黑触摸,开机测试触摸可以用,但是最右边一列不能触摸,测量发现电容C2429损坏,更换故障解决。

网友:
路过吸收大神经验,觉得思路很重要。。。。。

网友:
找到故障点很好处理,关键是找到故障点的过程和方法

网友:
c2420 ,c2428,c2429,c2430这4耦合电容虚焊,损坏会导致右侧边上没触摸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关键是找到故障点的过程和方法觉得思路很重要。

网友:
怎么查问题的真厉害啊。。。。。。。。。。。。。。。

网友:
电容扣了就好了

网友:
请教楼主!漏电250MA,是怎么查到是感光中的问题,具体是怎么测的?感光具体那一路?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