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有个DELL M4010开机有8声滴滴响

楼主(2018-03-26):
求助大家,有个DELL M4010开机有8声滴滴响,我不是维修师傅,我是小白用户,这个应该怎么办?应该是哪里故障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清楚,高手在哪里?》

网友:
北桥的问题兄弟。可以先用风枪吹一下试试,看电流不过内存

网友:
用吹风吹下显卡看下撒 还是着人修稳当点呢

网友:
谢谢,到网上查了一下,说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之类的毛病,有人能给修吗?

网友:
要是用户建议送修吧 估计要拆机的

网友:
7声北桥。8声显卡、。、。。。。

网友:
显卡。。。拿去修吧

网友:
显卡虚了 加焊一下就ok

网友:
自己能做这个事情吗?我是小白,动手较弱,有无大神的教程呀

网友:
北桥的问题兄弟。可以先用风枪吹一下试试